请教继电器触点粘连检测电路

楼主(2009-12-03):
在继电器的使用过程中,万一触点发生粘连,单片机就可能不能使继电器释放,导致交流一直通着,从而引发事故,因此增加继电器的触点粘连检测电路是有必要的.这是我在一个电热地毯上看到的电路,想和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能起到触点粘连检测作用.

网友A:
此图显示不全。
估计是用继电器多余的一组触点来检测的。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所用继电器就是一组触电,电路图是正确的。我认为初始化单片IO口B为高电平后,继电器吸合状态下D25不导通,IOB口仍然是高电平。每次当IO口A低电平关掉三极管,继电器释放,4148导通,按理说电路能够把IO口B拉低,单片机检测到低电平后证明继电器正常释放,否则知道粘连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高手们一定不吝赐教啊!!如果没有6K8的那个电阻我感觉这样解释还是可以的呢,但是有了这个电阻就不明白了,还有这两个4007反向串联接5V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有些继电器有多组触点。买好一点的吧,触头镀了铂金的,寿命长,不易粘连

网友A:
楼主把图重发一下吧,我只能看到D20,无法看完全,也无法下载。

网友C:
1,在触点输出回路增加一电流检测,如微型电流互感器,霍尔电流传感器,光电耦合器。
2,电流信号正逻辑和控制信号反逻辑进行逻辑与。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刚知道怎么上传图片,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吧,经理说是个做研发好多年的工程师设计的,我想应该有他的道理在

网友D:
这个电路又复杂,又不安全。在继电器的下端(长开组被断开端)串一个电阻和光耦,输出端接单片机IO,又简单又安全。

网友B:
L是接什么的?

网友B:
你是是一对触头,即接负载,又要检测状态。从你的图里面根本看不到负载接到哪里。

网友E:
不知道没辅助触头是否可靠?

网友F:
电源是不是阻容?还是变压器?

能不能把图画全呢?比如——负载(电热丝)接在哪里?电源是怎么产生的,如果L代表火线的话,信号地和零线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等等。。。。。。还有,单片机是什么单片机,它的IO口的某些特性也要参与考虑的!

网友G:
如果触头发生了粘连,探测到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B:
检测到就不加热,报警。避免出事故。

网友H:
关键是触点释放以后IO口B能否被可靠拉低的问题?

网友I:
检测到就不加热,报警。避免出事故。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触电都粘连了又怎么才能不加热呢???

网友J:
报警后,可人为断电···
支持6楼

网友B:
检测到关总闸,哈哈

楼主:
电路里有温度保险丝,检测到后,让大电流流过,烧断保险丝。至于负载那一块,很简单就是继电器吸合后加热

网友K:
这个电路就是不正确的,无法给出一个很好的说法。谁设计的让他来说说。

楼主(2010-02-01):
很感谢大家这么热心的回答。问他了,这个电路的确有问题,现在像大家说明。D18和D25要去掉就可以了。继电器吸合的时候,单片机检测到的是一个幅值为5V的方波,继电器断开后,如果还能检测到有方波,那么判定继电器粘连了。

网友L(2010-04-28):
兄弟,我还是不太明白,加我QQ我再请教一下可以吗?我也急着需要这个检测的方法,公司的继电器也有问题
QQ247292212

网友M:
8楼的检测方法比较好!!!

当A口输出加热控制信号时,继电器动作,开始加热,电容充电,此时4148关断,检测口为高电平;当控制信号取消时,4148导通,检测口为低电平。若此时检测口还是为高电平,说明继电器粘住;

单片机内部应该是开启上拉的,不知道这样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