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显示屏问题

楼主(2009-12-03):
(无正文)

网友A:
有重影是信号电缆的匹配问题,因信号反射所致,需更换合适的信号电缆。

楼主:
原来是数据线有一根接错了,也就是说原来是D0、D1、D2、D3,接成了D1、D2、D4、D3!更换后可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改的一个屏,修改后,显示的倒象,可以通过学习修改接法,然后显示正像么?

网友B:
修改后,显示的倒象,可以通过学习修改接法,然后显示正像么?-------------   这是完全可以的,如果可以更改程序的话,也可以通过改软件的方法实现

网友C:
有些工业液晶面板带有旋转显示控制引脚,接上相应的电平就可以。

网友C:
数据线接错产生的不是重影而是图像错位,区别明显。

楼主:
嗯,是移位的,描述错误,呵呵,谢谢你们!

网友A:
呵呵,重影和移位可是完全的两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