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FJ256GB110问题

楼主(2009-12-03):
6G, GB, ic, pi, pic
走过路过的各位大侠们,小弟初学24系列,以前用的是18F,所以可能提的问题很白痴,希望能悉心帮助哦!1. 我用的片子是PIC24FJ256GB110,应该用C30编译器吧?我装了一个 貌似装上去了,不知道是否**版或者是否能用,哪位用过好的可否传个给我!
2. 我在建立project的时候,不是有加载头文件什么的么,这里要加载写什么文件,我找不到24系列的头文件么!貌似都是30的 或者是24HJ什么什么的!大侠赐教!
3. 或者有没有认识PIC技术支持的,因为这个片子以后我们会深入批量用,所以可能会有较多问题请教!!

谢谢各位看客,希望帮帮小弟撒,呼呼!!

网友A:
1. 我用的片子是PIC24FJ256GB110,应该用C30编译器吧?我装了一个 貌似装上去了,不知道是否**版或者是否能用,哪位用过好的可否传个给我!
答:上mircohip的网站下载C30编译器, 60天试用期, 试用期过后, 卸载重装,可继续使用.

2. 我在建立project的时候,不是有加载头文件什么的么,这里要加载写什么文件,我找不到24系列的头文件么!貌似都是30的 或者是24HJ什么什么的!大侠赐教!
答: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 C30\support\h 可找到p24FJ256GB110.h

3. 或者有没有认识PIC技术支持的,因为这个片子以后我们会深入批量用,所以可能会有较多问题请教!!
答:直接找购买芯片的当地代理的FAE

网友B:
去官网下MCC30 FOR PIC24F/H标准评估版本。
#include <p24fxxxx.h>
你要芯片真有量,找代理商的FAE,但作为职业道德,最好第一单不要找完技术支持采购换地方。

楼主:
谢谢楼上悉心解答,这两天板子就到了,我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