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B在固件库V1.3.2下的USART2 串口收发数据出错

楼主(2009-12-03):
前天发贴是因为USART1接收数据不一致引起。经过ST_ARM的指点:所用固件库版本太低,应升级。现在我已安装好最新的固件库: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1.2
USART1的问题解决了,可以设置:波特率1200,1个起始位,9位数字,1个EVEN校验,一个停止位进行正确收发数据。
现在遇到的问题:
       采用的开发板是STM32F103R100,芯片是:STM32F103RBT6.
       用USART2进行收发数据,现在数据可以收发,但是数据不对,发送的数据大多是FF,FE。
RVMDK配置:
      继续使用V3.1.2库
       在Preprocessor Symbols里进行Define:
               USE_STDPERIPH_DRIVER,
               USE_STM3210B_EVAL,
               STM32F10X_MD

USART2相关配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USARTz */
  USART_Init(USARTz,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z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s */
  USART_ITConfig(USARTz,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z, USART_IT_TXE,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z */
  USART_Cmd(USARTz, ENABLE);

RCC配置: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USARTy_GPIO_CLK,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USARTz_GPIO_CLK, ENABLE);
  /* Enable USARTy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USARTy_CLK, ENABLE);
  /* Enable USARTz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USARTz_CLK, ENABLE);

GPIO配置:
  // Configure USART2 Rx as input 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ARTz_R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USARTz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ARTz_T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USARTz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2具有重映射功能,因F103RBT6没有PD5,PD6引脚。
     在platrorm_config.h中作相应修改。使USART2对应PA2,PA3引脚。

NVIC配置:
/* Enable the USARTz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z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配置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我可以收发数据,只是数据不对!
所以再次发帖求教!
希望各位大哥能继续帮忙,先此谢过。
特别感谢ST_ARM兄弟的上次的建议,让我解决了一个问题。

pu

网友A:
使用USART2的重映射功能,执行下面这行引脚重映射的代码吗?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楼主:
如果用了你那句代码,按照数据手册上来看:
重映射后USART2 的管脚将由PA2(TX),PA3(RX)变成PD5(TX),PD6(RX)两个管脚。
可是我用的是STM32F103RBT6,是LQFP64封装的,根本就没有PD5,PD6两个管脚。
应该不能使用重映射的吧?

楼主: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真是傻到家了,USART传输数据不一致极大可能是串口线没有接好

网友B(2010-12-09):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出现类似问题了,你能教教我吗?

网友B:
我的数据线接的是对的,在别的程序中都是可以通讯的,就是在这个库中不能用,情况和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C(2013-03-13):
目前波特率为1200的时候上位机收到的报文没问题但是4800、9600就不行 后面有时多个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