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新鲜出炉的MG103

楼主(2009-12-03):
最新版芯片大亮相
主要特色:

1.  8051内核
2.  1T
3.  8Kflash
4.  二合一的ISP code
5.  IAP功能
6.  256B RAM
7.  12个IO
8.  2个timer
9.  2个外部中断
10.WDT
11.PCA
12.8bit ADC
13.LVD
14.增强型UART
15.内置6M RC振荡器(-40~85℃ ±30%)

价格更低,具体资源请看附件

网友A:
IO挺多的

网友B:
都是DIP封装?

网友B:
不回复光置顶有啥用啊!

网友C:
有样品提供吗?可以批量供货吗?用U1和U2可以下载程序吗?

网友D:
内含小鱿鱼(同U2)及串口用的ISP....牛...厂家早该出这种芯片了

网友E:
样片可能有啦,填申请单:lol

网友F(2010-01-04):
数据手册做得不错,这回咋不是英文的了?

网友E:
中文的就对了,看英文费劲呀:lol

网友G:
驱动电流这么强

网友H:
PDF越做越漂亮了

网友F:
恭喜恭喜

网友A:
介绍挺详细的

网友I:
申请收到MG103样片,经测试不错 驱动电流及抗干扰都不错,再进一步测试电压

网友J:
没仔细看两款有什么差异

网友E:
16PIN,功能真牛X

网友E:
MG103的RST脚去掉了,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网友K:
现在能买到该芯片吗?

网友K:
IO口的模式设置跟NXP P89LPC900一样。寄存器名字也一样,看来能替代。

网友L(2010-02-21):
新品瞒多的,公司网站产品介绍却没看到

网友M:
有JTAG功能没?

网友L:
目前了解,没有jtag功能,用ocd-ice能调

网友N:
粗看一下技术手册,芯片很有特色,估计会红火,总算跳出了和XXX打架的怪圈,创造出MPC自已垄断独特的51单片机体系出来,哈哈!庆祝+恭喜!

网友E:
这芯片是2合一的ISP code

网友O:
好像无带PWM 和 AD 现在普通IO口的MCU竞争很厉害啊   除非你的价格很有优势 现在华邦的4K 可擦写很便宜哦

网友E:
回复 网友O:
有带有PCA哦~,PCA功能包括了PWM功能,AD也有的,8bit,我测试过了,效果很好

网友E:
回复 网友K:
现在已经量产啦~

网友E:
回复 网友B:
目前还都是DIP封装的~

网友N:
提点小建议,作为新设计的超低价位低成本芯片,A/D及PCA功能没做好或没集成进去,可情已原,下次改版时可根据市场需求调整重新加入,但芯片内不集成廉价的RC振荡器(那怕共用WDT的RC振荡器也行),用户使用时必须外接晶体振荡器,增加了用户使用成本和体积,总感到有点不妥,违背了现代超低价位低成本芯片的设计思路,如有有能,希下次改版时芯片内部加入集成一个最基本廉价的RC振荡器。

楼主:
回复 网友N:
许工,由于MG103的内部RC漂的误差比较大,所以当初做datasheet的时候本来没打算写上有内置RC的,不过现在在烧录软件里边已经做进去了,之后改版datasheet应该会加入说明,谢谢您和广大网友的提议

网友N:
回复 网友N:
许工,由于MG103的内部RC漂的误差比较大,所以当初做datasheet的时候本来没打算写上有内置RC的,不过现在在烧录软件里边已经做进去了,之后改版datasheet应该会加入说明,谢谢您和广大网友的提议 ...
引用 楼主:

谢谢megawin解答,超低价位的低管脚小芯片,一般用于要求不高的简易控制场合,只要内部有RC振荡器即可,漂移误差大些,并不影响实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