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从4.4升级到5.3报错,求高人指点!

楼主(2009-12-03):
编译已经通过,但是到下载程序的时候报错:Thu Dec 03 15:35:36 2009: User error: Base address of vector table has incorrect alignment. Vector base addr = 0x0800AD3C
这是什么错误啊?急死人了!

网友A:
两种可能:
1、你的芯片被写保护了;
2、你的芯片坏了。

楼主:
用4.42的写就没有问题,应该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B:
字面理解,是向量表基地址没有正确对齐……估计是你选的芯片型号没有那么大的Flash/RAM或设置有无,导致0x0800AD3C 非法?

网友C:
IAR4X和IAR5X的linker文件是不一样的,看看你选了什么linker文件?

网友D:
IAR4.42的中断向量表跟IAR5.XX的有一些区别,其中IAR4.42的中断向量表里有一句“#pragma location = "INTVEC"”,在5.xx下应该改为“#pragma location = ".intvec"”。这非常可能是造成下载报错的原因。

网友E:
解决了没

网友F:
芯片应该没坏吧

网友G(2010-08-08):
你需要用5.3版本例程下的stm32f10x_vector.c替换4.4版本的stm32f10x_vector.c,6楼找到了问题,就是向量表出了问题,但并不是.intvec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