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险丝的选用原则

楼主(2009-12-03):
在网上收到资料如下
保险丝的选择涉及下列诸多因素:
    1正常的工作电流。
    2施加在保险丝上的外加电压。
  3要求保险丝断开的不正常电流。
4允许不正常电流存在的最短和最长时间。
5保险丝的环境温度。
  6脉冲、冲击电流、浪涌电流、启动电流和电路瞬变值。
    7是否有超出保险丝规范的特殊要求。
  8安装结构的尺寸限制。
9要求的机构认证。
10保险丝座件:保险丝夹、安装盒、面板安装等。     下面把保险丝选用中常见的参数和术语作一些说明。
1.正常工作电流在25℃条件下运行,保险丝的电流额定值通常要减少25%以避免有害熔断。大多数传统的保险丝其采用的材料具有较低的熔化温度。因此,该种保险丝对环境温度的变化比较敏感。例如一个电流额定值为10A的保险丝通常不推荐在25℃环境温度下在大于75A的电流下运行。
    2.电压额定值保险丝的电压额定值必须等于或大于有效的电路电压。一般标准电压额定值系列为32V、125V、250V、600V。
  3.电阻保险丝的电阻在整个电路中并不重要。由于安培数小于1的保险丝电阻只有几个欧姆,所以在低压电路中采用保险丝时应考虑这个问题。大部分的保险丝是用温度系数为正的材料制造的,因此,就有冷电阻和热电阻之分。
4.环境温度保险丝的电流承载能力,其实验是在25℃环境温度条件下进行的,这种实验受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环境温度越高,保险丝的工作温度就越高,其寿命也就越短。相反,在较低的温度下运行会延长保险丝的寿命。
   5.熔断额定容量也称为致断容量。熔断额定容量是保险丝在额定电压下能够确实熔断的最大许可电流。短路时,保险丝中会多次通过比正常工作电流大的瞬时过载电流。安全运行要求保险丝保持完整的状态(无爆裂或断裂)并消除短路。
  6.保险丝性能保险丝设计方面的性能是指保险丝对各种电流负荷作出反应的迅速程度。保险丝按性能常分为正常响应、延时断开、快动作和电流限制四种主要类型。
7.有害断路常常是由于对所设计的电路分析不完整造成的。在前面所列出的保险丝选择所涉及的所有因素中,必须特别注意正常工作电流、环境温度和过载增量(第6项)。在使用时,不能只根据正常工作电流和环境温度来选择保险丝,还要注意其它使用条件。例如,造成常规电源有害断路的一种常见原因就是没有充分考虑保险丝的公称熔化热能的额定值,它也必须满足由电源平滑滤波的输入电容器产生的各种浪涌电流对保险丝提出的要求。如果要想保险丝安全可靠、寿命又长,那么就要使选用保险丝的熔化热能不大于该保险丝的公称熔化热能额定值的20%。
    8.公称熔化热能就是熔化熔断部件所需的能量,用I2t表示,读为“安培平方秒”。一般在权威认证机构,都要进行公称熔化热能的测试:给保险丝施加一个电流增量并测量熔化发生的时间,如果在约为0008秒甚至更短的时间内不发生熔化,那么就增加脉冲电流的强度。重复进行这一实验直到保险丝的熔化限制在大约0008秒之内。进行这一测试的目的是确保所产生的热能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保险丝部件通过热传导跑掉,也就是说,全部热能都用于熔化。     因此,选用保险丝时,除了考虑前面所说的正常工作电流、减少额定值、环境温度外,还要考虑I2t值。另外还要注意一点:焊接时,由于大多数保险丝都有焊接接头,因此当我们用焊接方法安装这些保险丝时就要特别小心。焊接热量过多会使保险丝内的焊料回流而改变它的额定值。保险丝是类似于半导体的热敏元件,因此,在焊接保险丝时最好使用吸热装置。

楼主:
有如下疑问

2.电压额定值保险丝的电压额定值必须等于或大于有效的电路电压。一般标准电压额定值系列为32V、125V、250V、600V。
对于此条的含义 有点不清楚  比如我有如下保险丝 看是否可以用在220V 交流电上

楼主:
这种汽车保险丝的参数里写了一条
“适用范围:32V 以下直流电用保险丝”
那么请问 我用在220V 交流电上是否可行

网友A:
这个帖子好

楼主:
帖子好 不过也只是抛砖引玉

网友B:
220V电压加到32V保险丝上要烧断。

楼主:
不过我已经做过实验,可以用在220V交流电中。
工作电流为3A,保险丝是10A 的。运行2个小时,
并没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32V的精确含义到底是什么呢?

网友B:
小日本的PS2,接上220马上烧.里面就是125V的保险丝

网友C:
唉~
耐压是对于熔断后断开时来说的,对应的就是安全间距和灭弧能力。

保险丝没断时保险丝两端的电阻都很小,电压(压降)当然也很小,不管多高的电压,只要流过的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熔断系数就肯定不会熔断,
32V保险丝10A的保险丝,不管电器是多高的电压,3A时当然不会熔断。

而要是设备故障(比如击穿短路了),这时的电流很大,就靠保险丝熔断来切断电流回路了,不然肯定会烧掉电线、开关、配电柜、变压器等才会断开电流,从而造成严重的事故。——这肯定是不允许的,所以才要装保险丝。

而32V的保险丝,其电器间隙、熔断后的间隙距离都是按照32V设计的,两个粗端子间距离相比高压保险丝就会近很多,用在高电压下时,不熔断看似毫无问题,但当设备出了问题短路时,保险丝熔断后的灭弧能力很难满足几百伏时的要求,熔断瞬间拉开的电弧直接击穿两个粗端子间的距离,而继续形成很大的电弧电流回路,直到高温把整个端子烧掉、或者把设备、电线、房子烧掉为止。

再就是保险丝本身的安全问题,保险丝设计时就必须保证本身能承受额定电压下对应熔断瞬间短路电流、电弧的冲击而本身不会着火、爆炸,并切断电流回路,但你想想假如2楼那样的保险丝接到几百伏下,熔断时会怎样呢???

网友C:
至于9楼讲的:
小日本的PS2,接上220马上烧.里面就是125V的保险丝
引用 网友B:

这是因为其内部保险丝后对电源并接了小于220V的压敏电阻,而加上220V时压敏电阻导通,产生很大的电流而烧掉保险,断开回路,以保证不会烧掉整个电源、PSP、或起火。

这主要是压敏电阻的功劳,而不是保险丝耐压的原因。

网友A:
小日本的PS2,接上220马上烧.里面就是125V的保险丝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得见识过,有datasheet吗?

网友D:
220V电源的并接了压敏电阻14D561K和陶瓷气体放电管LT-B8G600L。

楼主:
OK 谢谢 xwj的精彩解释

网友E:
问大家一个问题:保险丝上写的10A的额定电流,是不是指电路电流达到10A并且持续多少秒后保险丝就会熔断?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多少秒一般为多久呢?

网友F(2012-11-29):
10# xwj 讲的太好了

网友G(2014-03-19):
不错,温度宝保险丝的选用一定要遵循,选型规则,和实验测试,以及安装注意事项。才能保证使用的可靠性。

现在很多工程师都很懒,一味的追求速度,抄袭别的产品,看到别人用什么自己就用什么参数,最后导致使用不当,产品质量下降,问题频频,

譬如以个MOS管烧了,就把这个MOS管换了,说质量有问题,没有找到实际问题,当然这种情况也存在,但有可能是某个瞬间高电压激垮,,,,

温度保险丝也是如此,必须结合实际环境,选用最佳温度保险丝,正确的安装方法进行焊接,才能起到保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