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检测电路

楼主(2009-12-03):
帮忙看下这个电路工作原理吧?
红线是  5 的输入,绿线是E3的,蓝线是   7   的输出?
我说说我的理解...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08@7VM_1{NL9ER12UNXU94.gif 先5输入交流的正信号时,根据虚短电压相等  6也为正电压,然后D5导通,7输出正值,D6导通,AC-OUT输出

楼主:
我说说我的理解...
       先5输入交流的正信号时,根据虚短电压相等  6也为正电压,然后D5导通,7输出正值,D6导通,AC-OUT输出
            当5输入负值,6也为负,D5此时该怎么导通还是截止?

网友A:
LZ需要搞明白虚短是果而不是因。

网友B:
LZ需要搞明白虚短是果而不是因。
引用 网友A:

呵呵 4楼 一语道破 虚短是由于深度负反馈造成的。 没看到这个电路中的反馈那不行。
当5为交流正时,7正,D6通,同时反馈到6,给电容冲电,保持正峰值。同理,
当5为交流负时,D5通,但此时放大器不再放大,5,6间有较大电压差,这个电路只是基本保持峰值。

网友C:
请问是不是充放电的时间常数不同,导致输出基本保持峰值?不明白7的输出怎么会是那样?

网友D:
LZ应该清楚的是运放如果没有反馈的话,是一个比较器,正只应为引入了负反馈,才有了所谓的虚短

网友E:
D5主要是为了补偿D6造成的压降.不用D5的话峰值会比输入的低一个0.7V.

网友F:
D5主要是为了补偿D6造成的压降.不用D5的话峰值会比输入的低一个0.7V.
引用 网友E:

xilinxer 可以解释哈么?谢谢

楼主:
:( D5为什么可以补偿0.7V这个压降啊?谢谢

网友G:
建议参考采样保持电路

网友H:
学习!我是一看到二极管跟三极管和在一起的电路就头大

网友I:
没有D5,输出也不应该比输入低0.7V啊,根据虚短D6阴极和运放6脚应该同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