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第一次画的PCB板

楼主(2009-12-03):
这是 我05年工作时 第一次画的PCB  绝对的第一次画PCB然后加工
比起 各位的第一次。。。。 哈哈

网友A:
果然第一次,哈哈

网友B:
提点建议:
1.keepoutlayer层设定有效边框。
2.焊盘孔径要大些。
3.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板子大小,以降低成本。

网友C:
现在画的很好了吧 ?

网友D:
然很青涩的第一次……;P

网友E:
LS 每个人都有青涩的时候嘛

网友F:
不错,布局还要再美化,比如:右下脚的电阻转180度看看效果...

网友G:
元件再放紧凑点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