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的效果

楼主(2009-12-03):
如下图中类似的电路,
1,为什么开环不加电容来补偿的话就是不稳定的,就容易自激呢?我理解的补偿是相位补偿,但是直流信号也有相位么?一直不明白.....
2,看过好多书,都在说负反馈深度越大,越容易自激,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很多电路是调出来的。并且不同的OP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详细些么?比如什么情况下加电容,能出现什么效果?谢谢啦!

网友B:
楼主的学习方法不对。
“比如什么情况下加电容,能出现什么效果?”
难道所有的电路你全记住?全背下来?

还是看书吧!看书可不能光看结论,“看过好多书,都在说负反馈深度越大,越容易自激”。把产生自激的原理弄清楚,解决的方法差不多就有了。

网友C:
正确解读图

1,图A不是开环,LED-PD1已构成负反馈闭环。
2,图A不容易稳定原因是:LED发光响应有滞后,PD1光敏响应有滞后,PD1还有结电容引起滞后。
3,图B加电容,增加微分作用,使电路稳定。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能说详细些么?比如什么情况下加电容,能出现什么效果?谢谢啦!
引用 楼主:

关于运放的相位补偿电容:

由于运算放大器(特别是电压反馈型)极间对地存在电容,所以信号传输中相位迟后一个角度(90度以内)。如果两级放大的话就有可能迟后180度,这样就可能造成振荡。为此必须进行适当的处理。为了理解补偿电容的作用,可以先设想用一个理想运放构造一个积分电路。可以方便的得知,积分电路对于单谐信号来说使其相位超前了一个角度(90度)。这样,回到现实的运放(具有相位迟后)就能清楚地看到在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适当的电容后这两种相位变化的综合效果(抵消)。

网友E:
系统自激的条件是|AF|=1,a=-180度
增加一个电容主要作用是增加一个极点,可以在bode图上可以体现出来。
使相移在-180度之前环路增益AF变大。
即本来|AF|=1时,a相移已经大于180度。加入补偿之后,当|AF|=1时,a相移动小于180度。

反馈深度越大,即|1+AF|越大,闭环增益K=A/1+AF就越小,即K=1/F越小。
伯德图中20logA-20log1/F=0点的相移就越大,就越容易自激

网友F:
3,图B加电容,增加微分作用,使电路稳定。

是微分还是积分啊?个人认为是积分作用吧。

网友E:
对闭环增益1/F来说是极点,对环路增益AF来说就是0点了.

网友G:
请楼主参见自动控制原理,有关波特图 相位裕度的内容即可

网友H:
应该不是自激

你输出没有加限流电阻电阻,反复过载保护

网友I:
楼主贴出的图应该是线性光耦的等效原理图。个人认为那两个电容并不是防止自激的,而是对输入信号滤波用的,可防止极短的干扰信号对电路造成的干扰。

网友J:
增加电容是为了高频增加一个极点,防止自激震荡。直观的理解是高频时电路增益变小 C2//R2,C2起主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