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2009-12-03):
这是一个超声波信号放大的电路图。

电容CA1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A:
虚地,运放在单电压下工作,需要一个虚地构成完整的反馈回路。

网友B:
CA1的作用是高通滤波。可简单理解为对于高频信号,CA1相当于对地短路,运放起放大作用,对于低频信号,CA1相当于断路,运放只相当于一个跟随器,不起放大作用。

楼主:
如果是双电源还需要CA1吗?

网友A:
应该叫浮地,虚地跟浮地的意思还是不太一样的。双电源不需要CA1

网友:
微风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