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仿正 时钟不对的问题,

楼主(2009-12-03):
一直在用PROTEUS  做单片机的仿正,时钟一直比实际的要慢的多,CPU上的占用率也不高。现在要用到上面的虚拟串口,时钟不对的话,根本没法用,那位指点一下,是怎么回事PPROTEUS ROTEUS PROTEUS

网友A:
珍爱生命,远离仿真!拿硬件自己做!

网友B:
那可能是你程序上有问题

楼主:
程序应该没有问题的,时钟这部分在硬件上试验过了,因为后面的逻辑比较复杂,所以想用仿真协助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