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8xx系列的稳压块怎么看他的功率 或者求 他的电流

楼主(2009-12-03):
L78xx系列的稳压块怎么看他的功率 或者求 他的电流 我现在用的是L7824CV 要驱动很多的二极管  不知道怎么弄电流  是不是稳压块输出的24V 在去找相关的资料 看他的功率 得出他的电流的 ?还是把稳压块输出的24V 进行带载 进行测量输出电流?  我有些麻木了

网友A:
我看你的问题也看得有点麻木了,不知道想问啥。
线性稳压器输入电流约等于输出电流,其上的耗散功率等于输入输出压差乘以电流。

网友B:
看你的负载是多大了。负载大电流就大,负载小电流就小

网友C:
7824的电流虽然是稳压的。。但所承载的电流是有限的。负载的功率是一定要看的。电功率的公式是依据

网友D:
在最大电流范围内,需要多大的电流就提供多大电流,只是电流大电源本身转变成热量消耗就越大

楼主:
很是感谢大家的解答 我现在要画PCB 布线了 7824 7812 7805 RS510 还有信号线 我该如何配置合理的线宽比较好

网友:
这玩意的电源还很复杂的哈,直接买个开关电源算了,我们的破大学就是这个德性,学生花了几万块毕业了出来这些最简单的东西都不会计算

网友A:
这玩意的电源还很复杂的哈,直接买个开关电源算了,我们的破大学就是这个德性,学生花了几万块毕业了出来这些最简单的东西都不会计算
引用 网友E:

正常,我招工面试时候成电的学生也不会。

楼主:
9# NE5532 \\
\
\
\那我还算是比较优秀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