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EEPROM的WORD编程模式,必须边界对齐

楼主(2009-12-03):
一点心得,与诸位分享。
STM8S的EEPROM可以一次编程4字节,查看库函数FLASH_ProgramWord,我以为没什么古怪,随便什么地址开始都可以,只要连续四个字节即可,结果一试,不是这么一回事,必须是对齐了边界的地址才可以,也就是地址必须是4的整数倍,否则写进去的数据不对,乱写到旁边的单元去了。
void FLASH_ProgramWord(u32 Address, u32 Data)
{
    /* Check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FLASH_ADDRESS_OK(Address));
    /* Enable Word Write Once */
    FLASH->CR2 |= FLASH_CR2_WPRG;
    FLASH->NCR2 &= (u8)(~FLASH_NCR2_NWPRG);
#ifdef _COSMIC_
    *((@far u8*)Address) = BYTE_0(Data); /* Write one byte */
    *(((@far u8*)Address) + 1) = BYTE_1(Data); /* Write one byte */
    *(((@far u8*)Address) + 2) = BYTE_2(Data); /* Write one byte */
    *(((@far u8*)Address) + 3) = BYTE_3(Data); /* Write one byte */
#else
    *((far u8*)Address) = BYTE_0(Data); /* Write one byte */
    *(((far u8*)Address) + 1) = BYTE_1(Data); /* Write one byte */
    *(((far u8*)Address) + 2) = BYTE_2(Data); /* Write one byte */
    *(((far u8*)Address) + 3) = BYTE_3(Data); /* Write one byte */
#endif
}

网友A:
很好,楼主总结的很有心得,值得注意

网友B:
不是STM8有什么古怪,而是你的想法比较古怪,呵呵,基本上还没见到不要求对齐的。

网友C:
Byte Programming不要求对齐呀。
Word Programming当然得对齐。

网友B:
Byte Programming不要求对齐呀。
Word Programming当然得对齐。
引用 网友C:

哈哈,Byte Programming也是要对齐的啊,不过对齐的单位为1罢了。。。

网友C:
晕,I 服了You

网友B:
晕,I 服了You
引用 网友C:

哈哈,服了就好。。。

就是好啊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