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为什么用高频信号呢,

楼主(2009-12-03):
(无正文)

网友A:
方便发射:lol

网友:
射频里面有两个概念,振荡功率 和 辐射功率

辐射功率跟频率的6次方成正比

也就是说频率越高,在振荡功率不变的情况之下,辐射功率也越大

网友B:
这是123大妈在回帖么?
小会计摇身一变又成电工了?

网友C:
发射方便吧

网友D:
天线长度=波长/4

网友E:
天线长度=波长/4
引用 网友D:

所以高频的话,天线就可以很做得短,,,

网友F:
我K,LINUX,ARM,单片机,高频,三极管电路,IC,什么都会,这哪是会计哟。

俺咋记得初中物理说的是4次方哦,123GG

网友G:
低频根本就发射不了,还有低频频带也不够啊

网友H:
低频电磁波,距离很近

网友H:
高频天线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