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09-12-03):
这是电源部分,可以用变压器稳出来的5V,也可以用电池给的5V,但这两个状态只能是独立存在的,同时使用变压器和电池就会出现问题。
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说明一下
J3是电池的接口,X1是开关,J5是变压器接口

网友A:
在两路电源上分别串一个二极管,二极管正极接各自的电源+,负极并在一起即可,二极管用肖特基型的如1N5817等,如果嫌电压因此降低想补偿的话,在7805的接地端串一个同样的二极管,其负极接地,正极接7805的接地脚即可。
另外,你的9V输入如果是整流桥直接出来的脉动直流,那么你的滤波电容C9要大幅增加,至少也得是数百微法,7805也可能需加散热器,看你的电流大小了。

楼主:
谢谢3楼的回答,照您的说法我修改了一下,如下图:

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一下
1.这样设计共用电池和变压器的时候为什么不会相互干扰?
2.为什么在7805的接地端串一个二极管可以补偿电压?
3.我这个电流不会超过300mA,C9还需要做改变吗?

网友B:
1、二极管单向导通
2、U3的Vout-GND=5V是恒定的,加了D3后,U3的GND电压大小等于D3的压降,相应的Vout对地电压相应升高
3、0.3A不小了,78M05(0.5A)布线时用贴片然后敷铜,c9尽量加大一些,470uF以上吧,+5V加电解和104非常有必要

楼主:
感谢5楼的解答,第一个问题可能是我问法有问题,我知道是因为二极管的单向导通,其实我想问共用后是一起耗电,还是有选择性的?
C9用10u的会有什么隐患吗?
我现在用的比较正常

楼主:
二极管用IN4148可以嘛?
我查了下3楼推荐的IN5817,好像只有插脚的,我的板子比较小,最好是能用贴片的

网友C:
1N4148是开关管!
5817是普通的肖特基整流管,我认为不能用4148。或者你可以换了试试看!
可以试着用5819,这个记得有贴片的!
BTW,你这个电路用在哪里?

网友A:
581x有贴片的,还有其它SMD肖特基二极管,用肖特基二极管是因为其正向压降小。如此并联后,并不会一起耗电,二极管导通需要正向加压,只要电池输出电压低于7805,那么7805正常输出时,串在电池供电回路中的二极管就处于反偏状态,电池不会向负载泄放电流。C9太小会使纹波增加,负载较重或变化较大时电源就不稳了。另外,7805的输出和二极管汇接以后的电源线路上也都要加滤波电容,容量可以小于7805的输入侧滤波电容。

楼主:
5819插脚和贴片的封装好大啊
长有5mm了

楼主:
581x有贴片的,还有其它SMD肖特基二极管,用肖特基二极管是因为其正向压降小。如此并联后,并不会一起耗电,二极管导通需要正向加压,只要电池输出电压低于7805,那么7805正常输出时,串在电池供电回路中的二极管就 ...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获益匪浅啊

楼主:
钽电容耐压16v的最大的E级是220uF
C9选用这个是不是可以了?

网友B:
回楼上,除非体积限制,否则上钽电容没必要,成本高,并且容量做不大,用普通电解就行,就算要加钽电容也在后级电路上
至于用多大,要看你的9V供电电源的类别,若是外置电源(本身带大电解),可以小点(220就没问题了),若是变压器整流,那就必须大点,至少得470,当然104(0.1uF瓷片)必不可少

楼主:
回楼上,除非体积限制,否则上钽电容没必要,成本高,并且容量做不大,用普通电解就行,就算要加钽电容也在后级电路上
至于用多大,要看你的9V供电电源的类别,若是外置电源(本身带大电解),可以小点(220就没问题 ...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解答
9V是用的变压器,里面有一个大电解的。
主要是我板子比较小,才选择用钽电容的,直插的电容不好摆。

网友A:
插件电容可卧式放置,选细长型封装的即可,而且细长型封装的铝电解电容相对粗矮的具有更好的ESL、ESR特性。

网友D:
C9那个电容用100uf就足够了吧

网友E:
可以用颗MOS管,默认插座供电,插入DC时自动切断插座供的电。

网友:
有点看不懂哦!!

网友F(2010-01-08):
感谢5楼的解答,第一个问题可能是我问法有问题,我知道是因为二极管的单向导通,其实我想问共用后是一起耗电,还是有选择性的?
C9用10u的会有什么隐患吗?
我现在用的比较正常 ...
引用 楼主:

从楼上各位分析来看,加二极管后,是有选择性供电,但是电池供电的话,输出的就要小于5V了,5V-二极管压降,还有能否像楼主所问,电池与变压器同时供电呢?

网友G(2010-04-04):
同意3楼的意见,加装二级管就OK了

网友H:
但是电池供电的话,输出的就要小于5V了,5V-二极管压降,还有能否像楼主所问,电池与变压器同时供电呢?

所以,推荐用1N5817而不是1N4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