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typedef 和 #define 有何不同?

楼主(2009-12-03):
typedef 和 #define 有何不同?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define unsigned char UCHAR ;

网友A: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define unsigned char UCHAR ;

这两句没啥差别

网友B:
一、typedef的用法

在C/C++语言中,typedef常用来定义一个标识符及关键字的别名,它是语言编译过程的一部分,但它并不实际分配内存空间,实例像:

typedef    int       INT;
typedef    int       ARRAY[10];
typedef   (int*)   pINT;

typedef可以增强程序的可读性,以及标识符的灵活性,但它也有“非直观性”等缺点。

二、#define的用法

#define为一宏定义语句,通常用它来定义常量(包括无参量与带参量),以及用来实现那些“表面似和善、背后一长串”的宏,它本身并不在编译过程中进行,而是在这之前(预处理过程)就已经完成了,但也因此难以发现潜在的错误及其它代码维护问题,它的实例像:

#define   INT             int
#define   TRUE         1
#define   Add(a,b)     ((a)+(b));
#define   Loop_10    for (int i=0; i<10; i++)

在Scott Meyer的Effective C++一书的条款1中有关于#define语句弊端的分析,以及好的替代方法,大家可参看。

三、typedef与#define的区别

从以上的概念便也能基本清楚,typedef只是为了增加可读性而为标识符另起的新名称(仅仅只是个别名),而#define原本在C中是为了定义常量,到了C++,const、enum、inline的出现使它也渐渐成为了起别名的工具。有时很容易搞不清楚与typedef两者到底该用哪个好,如#define INT int这样的语句,用typedef一样可以完成,用哪个好呢?我主张用typedef,因为在早期的许多C编译器中这条语句是非法的,只是现今的编译器又做了扩充。为了尽可能地兼容,一般都遵循#define定义“可读”的常量以及一些宏语句的任务,而typedef则常用来定义关键字、冗长的类型的别名。

宏定义只是简单的字符串代换(原地扩展),而typedef则不是原地扩展,它的新名字具有一定的封装性,以致于新命名的标识符具有更易定义变量的功能。请看上面第一大点代码的第三行:

typedef    (int*)      pINT;
以及下面这行:
#define    pINT2    int*

效果相同?实则不同!实践中见差别:pINT a,b;的效果同int *a; int *b;表示定义了两个整型指针变量。而pINT2 a,b;的效果同int *a, b;表示定义了一个整型指针变量a和整型变量b。

注意:两者还有一个行尾;号的区别哦!

楼主:
回答的很好!

网友C:
typedef命名一个新的数据类型,但实际上这个新的数据类型是已经存在的,只不过是定义了
一个新的名字.
#define只是一个标号的定义.

网友D:
typedef   声明一个类型定义别名   减少编程中遇到一些太长的命名的麻烦
  #define宏定义
只要定义类型全用typedef就行了.
  typedef太多的任务也做不了.
  #define就是个替换,用好了很不错的.

网友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