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三角命题(菜农三角定理)

楼主(2009-12-03):
菜农三角命题(菜农三角定理)
在任意直角三角形中,当短直角边边长为整数且大于等于3时,
必存在一对边长差值为1或2的整数长直角边和斜边。
当短直角边边长为奇数时,差值为1,为偶数时,差值为2.

菜农HotPower@126.com 2009.12.3

网友A:
设a为大于等于3的整数

1)a为奇数

则a^2也为奇,令a^2 = 2 b + 1,有

    a^2 = 2 b + 1
             = (2 b + 1)  1
             = (b + 1 + b) (b + 1 - b)
             = (b + 1)^2 - b^2

2)a为偶数

则a^2也为含因数4,令a^2 = (2 b + 2) 2,有

    a^2 = ( 2 b + 2 ) 2
             = ( b + 2  + b) (b + 2 - b)
             = (b + 2)^2 - b^2

昨晚给女儿看了一下,没想到被她鄙视了一回。

网友B:
晕,1,2楼的东西~~~~~~~~~~~~~~~
哎~~~~~~~~~~~~~~~~~~~~~~

网友A:
既然“存在性”不好玩,那就看看“唯一性”。留个“猜想”在此:

1)a 为大于等于3的奇数,若存在下式:
    (2 b + k ) k = a^2
且a 和 b 互质,则k一定为1否?

2)a 为大于等于4的偶数,若存在下式:
    (2 b + k ) k = a^2
且a 和 b 互质,则k一定为2否?

网友C:
下面这两个描述不但是命题,同时也是证明(将描述的内容演算即可证明)。

1:任意一个大于1的奇数2n+1(n>0)为边也可以构成勾股数,其三边分别是2n+1、2(n^2)+2n、2(n^2)+2n+1,

2:对于大于2的任意偶数2n(n>1),都可构成一组勾股数,三边分别是:2n、n^2-1、n^2+1

网友A:
就此倒塌吧

a = 105 = 3 * 5 * 7
b = 608 = 32 * 19
c = 617

a,b 互质。有c - b = 9

网友A:
关于“倒塌三角形”的寻找:

原本想考察 (2 b + k ) k = a^2 中 k 的唯一性(等于1)。结果发现在a和b互质的条件下,k = q^2(其中q为a的某个因数),由此想着构造一个反例。首先设定 a = 3*5*7,这样可设想k = 3^2,便求得 b = 608,c = 617,而 k = c - b = 9。

彻底倒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下面这两个描述不但是命题,同时也是证明(将描述的内容演算即可证明)。

1:任意一个大于1的奇数2n+1(n>0)为边也可以构成勾股数,其三边分别是2n+1、2(n^2)+2n、2(n^2)+2n+1,

2:对于大于2的任意偶数2n(n>1),都可构成一组勾股数,三边分别是:2n、n^2-1、n^2+1

与菜农的命题完全一致。只是表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