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三角命题(菜农三角定理)的简易实现方法和算式

楼主(2009-12-03):
菜农三角命题(菜农三角定理)的简易实现方法口诀:
当直角边a(>=3)为奇数时,另1直角边b为a平方砍半取整,斜边比b大1
当直角边a(>=3)为偶数时,另1直角边b为a砍半平方减1,斜边比b大2

菜农三角命题(菜农三角定理)算式:
a为奇数时,b为a平方砍半取整,c比b大1。、
b=((a^2)/2). c=b+1.

a为偶数时,b为a砍半平方小1,c比b大2。
b=(a/2)^2-1. c=b+2.

其中:^表示平方。

菜农HotPower@126.com 2009.12.3 于雁塔菜地

网友A:
可更改表述:
a〉=3

a为奇数,则b=0.5(a^2-1),c=b+1;
a为偶数,则b=0.25*a^2-1,c=b+2;

网友B:
这样的算式在百度上一搜就找到了,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3218054.html?si=2
下面是百度上查到的对整数勾股数的描述:

1:任意一个大于1的奇数2n+1(n>1)为边也可以构成勾股数,其三边分别是2n+1、2(n^2)+2n、2(n^2)+2n+1,

2:对于大于2的任意偶数2n(n>1),都可构成一组勾股数,三边分别是:2n、n^2-1、n^2+1

但是菜农的描述却是没上面这两个描述准确,例如 12、16、20 这三个勾股数就超出了菜农描述的范围。

为什么 12、16、20 这组勾股数不与上面这两个描述冲突?这是因为这两个描述中用的是“可以构成”这个字,并不排除其它可能。
这上面这两个描述即是描述也是证明,直接将表述的内容演算,就能证明描述是正确的。

楼主:
出发点不同。
别人是找三边为整数的直角三角形,我找的是在三边为整数的直角三角形里挑夹角最小的那个组合。
而且由于我要用于密码,故三边中任一边必须携带其他两边的信息,这样才能可逆,即解密。
而且a>=3~无穷和组合之间必须“三角板互质”,这是密码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