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的56k colour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03):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指可以显示56K种颜色,这是由基色的灰度等级计算出来的,比如红绿蓝三基色每种有8个灰度,那么就可以合成8×8×8=512种颜色。

楼主:
十分感谢chunyang

网友B:
回2楼,
8*8*8=512?
另外,56K色不对吧,应该是65K色才对,就是65536,等于5B6G5R,也有32K色的,5B5G5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