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光电微弱信号检测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12-04):
现在通过PIN光电二极管检测微弱的光信号,光电二级管出来的信号线采样屏蔽线,采用POA627做前方放大器,采样电阻2M,电阻两端并了一个陶瓷30P电容,Iv变换后,才出来的信号大约为40mv,但现在的问题是纹波就有10mv,本人想把纹波降到1mv以内,但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请大家支点招啊,急啊,谢谢啦

网友A:
线长?带宽?
线长的话想办法缩短甚至把前置放到前面去;速度很低可以将带宽设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