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线性度?

楼主(2009-12-04):
问一下高手们:
运放的输出线性度与运放参数那个相关啊?

Offset Voltage??
Offset Voltage=1mv,代表运放只能1mv梯度?

网友A:
运放的线性是相当差的,尤其是BJT运放。
用运放构成的放大器线性好,是由于加了深度负反馈。
在运放的参数中,没有这个参数,通常也不考虑运放的非线性。
Offset Voltage 是失调电压,并非“只能1mV梯度”。
此外,“梯度”另有定义,不是楼主这个意思。

网友B:
Offset Voltage是一个输出为0时的输入电压,可以理解为0位误差。

网友C:
可以参考THD参数。

楼主:
感谢各位回答!
那我要求输入端100uv的变化,输出有变化,应该选择哪类放大器?
4运放的(和Lm324管脚兼容dip封装)
!!
谢谢!

网友A:
LM324就可以做到“输入端100uv的变化,输出有变化”。

楼主:
6楼: <<
可以吗?为何我的电路不行了?
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能否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B:
运放的分辨率还是很高的。

楼主:
谢谢9楼!是的我计算出 错!
谢谢各位!

网友A:
7楼8楼:
别贴bmp文件。转换成gif或jpg再贴。

楼主:
才发现有个:结贴率0%
如何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