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ARM板子,用JLINK调试.axf文件遇到的问题

楼主:
自己做的ARM7板子(使用S3C44B0X芯片),用JLINK调试 编译好的.axf 文件,将该.axf加载到 SDRAM中的 0x0c008000这个地址上,在AXD中查看SDRAM中的内容,发现  加载到0x0c008000上的数据  与 BIN文件中的数据不一样,程序无法运行。这是什么原因呢?

但是在买的开发板上面,用JLINK调试 该.axf 文件,可以正常调试。

这是我写的 init.ini  脚本文件,存放在C盘下面
setmem 0x01d80000 0x58061 32
setmem 0x01c80000 0x11110092 32
setmem 0x01c80004 0X600 32
setmem 0x01c80008 0X7FFC 32
setmem 0x01c8001c 0X18000 32
setmem 0x01c80020 0X18000 32
setmem 0x01c80024 0x820591 32
setmem 0x01c80028 0x16 32
setmem 0x01c8002c 0x20 32
setmem 0x01c80030 0x20 32
setmem 0X01D30000 0X0   32
setmem 0x01c00000 0x0 32

各位大侠,看看有没有写错的地方,谢谢了。

我在AXD的options --> configure intelface --> session file 中
添加了  c:\init.ini 脚本文件

连接好JLINK  重新启动AXD
AXD的显示情况如下图

打开AXD的 内存窗口
加载BIN文件到 SDRAM的 0x0c008000地址上
可以看到  有的地址上的数据是正确的,有的地址上的数据是错误的。
如果手动修改AXD的 内存窗口中的 值,则发现 竖着的连续4个地址上的值,都改变了。都改变为我们修改后的值了。

网友A(2009-12-04):
楼上原来是个买东西的,我说怎么进来就“呵呵”一下

网友B:
初始化内存了没有?使用ob c:/init.ini之类的语句,看你开发板带的资料

网友C:
情况这么个情况
.axf 文件加载到SDRAM中,有时是可以的,但把电源拔掉,J-LINK接口也拔掉,从新插上就不行了,
之前用热吹风吹几下,还是行的,现在时一点都不行了,
PCB布线情况:
SDRAM与CUP S3C44B0之间有段距离,有两片NAND FLASH
会不会时串扰引起的不稳定呢
谢谢各位大侠出注意1

网友D:
估计是虚焊存储器

哈哈

那你才跑多少M啊?估计串扰不至于致命的

网友E:
硬件问题了,这个东西很多细节,如果再内存窗口读写不正常就是这样的表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