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输出部分串联的小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2-04):
一般没有必要,接电容到地就可以了

网友B:
当然有必要啊,这个是滤波用的,和后面的电容构成RC滤波电路,你要是对滤波很了解的话,这个就明白了

网友C:
在极端的时候,烧个电阻总比烧个芯片便宜。

网友D:
对短时间的浪涌电流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网友E:
这个小电阻相当于保险丝的作用

楼主:
请问到底是滤波还是保险丝作用啊?

楼主(2010-01-04):
2欧姆电阻是2010封装的贴片电阻,看来应该是滤波作用的吧?

网友F(2013-10-18):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必要啊,这个是滤波用的,和后面的电容构成RC滤波电路,你要是对滤波很了解的话,这个就明白了 ...

LDO或者DC-DC输出时,接电阻和电容可以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