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的奇怪问题-希望大家能帮忙

楼主(2009-12-04):
目前正在搞一个pc和单片机多机通信网络用的485,目前只接三台从机发现不能正常通信,由串口助手发现应答信号出现随机错误。但是奇怪的是从机如果任意接两台和pc通信,都能正常通信。搞了一天未能找出原因,希望大家能够给与帮助,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是不是阻抗不匹配?
或调低速率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仁兄提醒,的确是匹配阻抗的问题

网友B:
LZ,不匹配加多大的匹配电阻?

网友C:
电路参数有误,贴出你的实际电路图,注意不能在每一节点上都加终端电阻,如果用了总线偏置且是每点偏置法,要注意计算偏置电阻的并联结果,用欧姆定律计算。

楼主:
Re:4楼。目前我加了4个560欧姆并联的匹配电阻,可以正常通信了。
Re:5楼。电路是max485常用电路,我是在终端加的电阻。
总结:这个问题现在想想很简单,当时就那么笨一直在软件和硬件电路上找问题,一直没找到原因。本想着从机数量少而且导线也不长,不用加终端匹配电阻(因为两台就能正常通信,3台应该也能吧)。后来2楼提醒下,就加个电阻。手头上没有120欧姆的电阻,有560欧姆的先加上。结果出现的问题:3台机全连上1#机可以通信,2#、3#收不到数据和第一次情况又不同了。于是又并联了560欧姆电阻,此时3台机都可以正常通信了。就索性继续并联560欧姆电阻,仍然可以通信。直至并联了8个560欧姆的电阻(等效电阻为70欧姆),仍然可以通信。目前并联了4个560欧姆的电阻。再次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D:
认为楼主还是没找到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