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六控制器四层板作品

楼主(2009-12-04):
我的一个小作,请大家点评!
电源:+27V,+5V,+12V,VCC
地线:GND和OOWERGND
64针接插口,6单片机控制系统

楼主:
上单独清晰图,共四层

网友A:
布局的整齐度还行。
如果是四层板,地层不要去走线,保持地平面的完整。电源层也最好不要走信号线。
这块板我觉得双面板能搞定。

网友B:
1。焊盘上面有过孔
2。有个地方走线比芯片引脚焊盘还宽,不容易焊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系统的一块,都是四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指出来吗,便于我思考

楼主:
由于工程需要,我再次将板改进优化,请大家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