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电源过流保护电路,请各位指点一二。

楼主(2009-12-04):
如下图,当检测电流过大时继电器(因防真软件里面找不到继电器故用LED表示)动作断开Q2和Q3将继电器锁在断开状态。断开保护电路供电电路恢复正常。
制做该电路是因为公司在生产230V产品时有一些员工会不小心把120V的产品放入产线造成不良品很多。120V产品有自带保险丝但电流比较大所以在接到230V时没有及时保护所以需做一个外置保护。

网友A:
Q2Q3好像是类似晶闸管结构,那为什么不直接用片小晶闸管?连Q1都可以省掉。

网友B:
是啊,那一堆电路直接用个可控硅就是了。

楼主:
今天下午用可控硅接了一下午,不行,可以动作但是G脚一旦不接就不行了。等星期一好好弄一下。

楼主:
对了!谢谢2、3楼。

楼主:
网上说可控硅G极给了电压它就会导通去掉G极电压也一样导通。但我接的却不行不知道是为什么,难道是我用了双极形可控硅。第一个图是网上介绍第二个图是我做的。
晶闸管的工作机理在分析SCR的工作原理时,常将其等效为两个晶体管V1和V2串级而成。 其工作过程如下: UGK>0 → 产生IG → V2通→产生IC2 → V1通→ IC1↗ → IC2 ↗ → 出现强烈的正反馈,G极失去控制作用,V1和V2完全饱和,SCR饱和导通。 晶闸管导通后,即使去掉门极电流,仍能维持导通。

网友A:
楼主还不清楚晶闸管特性。
按照楼上前一图,去掉门极触发信号后,晶闸管确实仍可维持导通。但当通过晶闸管电流小于某值时,两个三极管的增益下降到小于1,正反馈无法维持,晶闸管关断。这个电流在晶闸管datasheet中一定有注明。
楼主后一图中使用的是双向晶闸管,其等效电路与前一图不同。双向晶闸管两个方向均可触发导通,触发电流可以是正方向也可以是负方向,但触发灵敏程度(共四种情况)不同。楼主用的触发方式好像不大对。

网友C:
:D楼主给你点建议,不知道合理不,把你这个图里的双向硅上下颠倒一下,这样你的触发就是一,三象限了,还有我怀疑是不是你的R4,R5太大了,不能给门级足够的触发电流,你试试把这2个电阻减小试试!

楼主:
回7楼:
确实是要用单向的,我现在用的就是BT151(现在是实验阶段能工作先)可以触发后锁定导通状态。
回9楼:
颠倒的做法有试过不行,不管是改电阻还是怎样不能锁定状态。
现在我用BT151可以如下图,现在有两个问题:
1.我不加图中D1、D4、C1、R8、R9光耦总是会受损(在电路上不能工作严格来说是大部时间不工作偶尔工作换一个光耦就可以正常工作了)所以在电路上加了5个元件。
2.输入电压为230V的前提下我接230V的产品开机有80%电路不动作属正常,接120V的产品开机有98%以上会动作.说明还是会损坏一部分产品。如果将R8阻值调大230V的产品下常工作的比例会下降,120V的产品刚好相反。

网友C:
看你图里你的230V和120V应该是交流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电路有个问题,你用的是单向光耦,当发生短路时,很可能发送短路的电压方向与你的光耦二极管导通方向相反,也就是光耦要过等到下一下反方向的电压才能导通才能启动这个保护电路,也就是很可能要多等10ms,这个10ms不知道你被保护的电路受的了不,建议你换个双向光耦,比如ISP620

网友C:
这样短路时马上就能相应了,我现在也在考虑做短路保护,希望楼主的这个好用了,我的也就差不多了,呵呵,另外我的qq是53214825,希望有机会和楼主详细探讨!

楼主:
回11楼我图中有D14在就算短路也不会有问题。一样可以保护但是我没有试过短路能不能保护或有没有问题有空试一下。我们的QQ被公司给屏蔽了。

网友C:
楼主你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你用的光耦是单向的,在短路发生时短路电压和你的光耦方向正好相反,这是你的光耦不会马上动作,要等到下一个半波短路电压和你的光耦导通方向一致时才动作,也就是说反应时间有可能慢一个半波10ms的时间.如果换个双向光耦,发生短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不存在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