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9-12-04):
各位帮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跟通用的咋不一样呢?

楼主:
Vout 跟R11有啥关系呢?公式会是扎样呢?

网友A:
这个电路除了演示运放的失调电压和输入偏置电流外,看不出有什么用途?

楼主:
R11是个温度传感器电阻,VCC1/2其实是个VREF,临时画的没画好。

楼主:
运放是AD8571

网友A:
R11是热电偶还说得过去,是温度电阻,那就无法理解。

网友B:
R11是个温度传感器电阻,那也看不出有什么用途。

楼主:
热电偶,应该是。但是俺不太懂,想搞点模拟东西学学。拿过来分析一下,R11应该就是测温用的电偶

网友C:
3脚对地应该还有一个电阻

楼主:
R10后面的东西还没找到呢。不知道怎么接的,估计是下地到单片机管脚测量的。

楼主:
不知道为啥VIN+端不接个电阻到地?

网友D:
运放单电源使用,应该在其同相端接入1/2Vcc,但是输入端要通过电容耦合才能以地为参考面。这里面既然接了负反馈就应该不是比较器,感觉图不是很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