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cGUI的字体翻转问题

楼主(2009-12-04):
请大家帮帮忙 我移植了ucGUI到UCOS下 显示ASCII字符的时候 发现字符逆时针旋转了90度 不知什么原因?

ucGUI的英文字体是对所有液晶都通用吗?和我的液晶如何显示每个字节有没有关系呢?

谢谢!

网友A:
请修改你的设置坐标函数。

楼主:
谢谢ls

如果我显示“H”字符,我使用默认字体是8*8,调出来的字模就是倾斜了90°的,我输出位图的函数理应没有问题

请问你指得设置坐标函数具体是什么呢?

网友B:
我现在正在做UCOS的移植,处于起步阶段,楼主能不能给点资料,谢谢

楼主:
ls 你是移植到什么芯片啊?

楼主:
ucGUI中的字模是以行的形式定义的,而我需要移植的液晶屏则是以列的方式定义的,所以发生了翻转

请问有没有什么宏定义开关之类的东西,可以讲字模本身翻转过来?

网友C:
修改对液晶屏的初始化代码,应该可以实现你的目的

网友A:
这段代码对ST7781,ILI9320IC都有效,看对你是否有帮助。
void LCD_SetCursor(u16 Xpos, u16 Ypos)
{
        u16 xpos=Xpos;
        u16 ypos=Ypos;
        switch(g_Direction)
        {
        case 0:
                 break;
        case 1:
                xpos=Ypos;
                ypos=Xpos;
                ypos=abs(ypos-319);
                break;
        case 2:
                xpos=abs(239-Xpos);
                ypos=abs(319-Ypos);
                break;
        case 3:
                xpos=Ypos;
                ypos=Xpos;
                xpos=abs(xpos-239);
                break;
        default:
                break;
        }
        LCD_WriteReg(R32, xpos);
        LCD_WriteReg(R33, ypos);
}
这是让屏幕往四个不同的方向输出。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我参考了这两个LCD07X1 LCD13XX液晶的驱动,因为二者液晶显示差别在于一个是纵向取模(前者),另一个是横向取模,我使用8*8的字体,发现GUI中都是横向取模的,所以在LCD07X1 中的位图输出较为复杂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问题应该是我的驱动函数应该写一个横向取模到纵向取模的转换
请问GUI中是否存在宏开关,可以使得字体由横向取模变成纵向吗?

网友A:
LCD_SWAP_XY说明中是讲交换行列的,我也没有完全理解。但我简单实验后,发现方向没有变,只是坐标值变了。具体的还没有研究过。你如果只是想把字体顺时针转动90度,按我的那样做,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ls
我的认为是:你的LCD_SetCursor可以理解为将当前坐标值按照某一个轴进行了对称变换,仅仅改变了坐标的值,无论在哪个坐标输出,由于GUI中的字模就是和我的液晶屏不一致,所以结果肯定都是翻转的

我正在试着修改液晶的驱动程序,成功了给你答复!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A:
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D:
可能要修改字库才行吧,

网友C:
我用过 LCD控制器ILI9320,它的一个寄存器决定了LCD刷新的顺序,跟你的问题有关:

LCD控制器ILI9320

LCD控制器ILI9320

楼主:
谢谢大家的大力支持

ls的图 应该特指ILI9320的控制器吧!

感觉上面显示的是LCD显示一个字节以后,行列指针的增加规则,不过我看到图中“F”还能变化也不理解。

我的屏中明确了字符时纵向取模,我认为这个应该是不能变的吧,我参考了UCGUI的中文手册中,LCD驱动程序一章,上面有很多驱动程序,其中每个LCD都有一个固定的取模方式。

不知我说得对不对,呵呵

楼主:
我目前遇到了一个问题,请大家持续关注下,谢谢

因为GUI中对字体的输出都是使用位图,如果我将位图改为了横向取模,那么日后我如果要添加中文的话,那么也要进行修改为横向取模,关键是要在屏中实现任意坐标显示,我是将字模整体偏移offset的方法,如果修改为横向的话,那么改动很大。而且会造成GUI有或没有,LCD的驱动兼容性很差。

请问大家添加中文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网上大多数产生一个.c文件,我在没有GUI的时候已经实现了中文显示,在外部Flash中存有字模

楼主:
希望大家对16楼我提的问题发表下意见

网友E:
学习到不少东西

网友F:
楼主有没UC/OS的源码,我也想学习下这个操作系统

网友G:
要想看懂里面的代码,要花很长时间,不过比linux简单

楼主:
再次顶一下这个帖子

字模转换确实已经结束了,并且成功了。我将横向取模换成了纵向取模。方法比较笨拙,不停的for循环,以后改进了再发帖呵呵。对于8*8 24*32这种字体还好,但是对于GUI中7*13这种字体,用户需要小心,需要7*13这种字体,在横向取模下其实是8*13, 转换后变成了8*16了,所以对于编程需要对边界进行处理。而且对于任意坐标输出的要求而言,7*13在不同的地方输出,你将字模进行搬移还需要做处理。

感谢fq1110的解释 你的函数我试了还是不行,因为你的函数实现的功能时将字体进行各种投影变换,如果我们将字体看做是一个整体,那么任何坐标上的变换是不会影响到整体内部的

希望大家发表议论

网友:
我想把液晶显示方向从320*240变成240*320
怎么设置一般,是设置初始化控制器的某个寄存器就能实现吗

网友(2011-12-14):
lz 应该在画点函数(底层)中修改显示的方向。

网友H(2012-07-13):
回复 楼主:
我想问下,由纵向取模转换为横向取模是不是改的底层驱动啊?不用将汉字库改成横向取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