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D调试下载的时候40701错误怎么解决?具体请看图,谢谢!

楼主(2009-12-04):
总体是发生在写OPT2和NOPT2上。

代码在这里:
u8 pin_Remap(void)
{
    u8 flagstatus = 0;
    u16 timeout = 0x2000;
    vu8 Opt_AFR @0x4803;
    vu8 Opt_NAFR @0x4804;

    FLASH->DUKR = 0xAE; /* Warning: keys are reversed on data memory !!! */
    FLASH->DUKR = 0x56;
    FLASH->CR2 = 0x80;
    FLASH->NCR2 = 0x7F;
    Opt_AFR |= 0x22;
    Opt_NAFR &= 0xDD;

    while ((flagstatus == 0x00) && (timeout != 0x00))
    {
        flagstatus = (u8)(FLASH->IAPSR & (0x40 | 0x01));
        timeout--;
    }

    FLASH->IAPSR &= (u8)(~(0x08));

    return flagstatus;
}

把上面的代码注释掉就没有问题了。

求解决办法。

网友A(2014-09-06):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m,n;
        for(m=x;m>0;m--)
                for(n=200;n>0;n--);
}
void BEEP_Init(void)
{

   int i;
    FLASH_DUKR = 0xae;
                    ;
    FLASH_DUKR = 0x56;
                        ;
                i=10;
                while(i--);
        while(!(FLASH_IAPSR & 0x08));
        FLASH_CR2 = 0x80;
        i=10;
                while(i--);
    FLASH_NCR2 = 0x7f;
                i=10;
                while(i--);
    *((unsigned char *)0x4803) = 0x80;
      i=10;
                while(i--);
    *((unsigned char *)0x4804) = 0x7f;
}
main()
{
         BEEP_Init();
         while(1)
        {
                BEEP_CSR = 0x2e;
                delay(1500);
                BEEP_CSR = 0x20;
                delay(1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