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为什么要一级一级放大?

楼主(2009-12-04):
功放为什么要一级一级放大?不是一次性的放大呢?

网友A:
一次性放大容易自激。

网友B:
等理想运放出来就可以这样做了……呵呵

网友C:
首先,任何元件均非理想元件,单级能实现的增益有限,无法满足要求;其次,同样因为任何元件均非理想元件,本身固有一定的噪声水平且与增益呈指数型相关,即使单级增益可以做的很大,本体噪声也会大幅增加导致系统信噪比不佳甚至完全成为噪声输出;另外,功放中需要进行电压放大、电流放大、输出阻抗匹配等,单级放大器因结构所限无法满足功能性要求;而且,从工艺角度讲,单级放大器的增益过高还易发生自激、漂移等问题,动态范围也无法做得足够满足不同输入电平的信号放大,故需多级放大结构。

网友D:
为什么不许加2分?

网友E:
一个运算放大器也是分级进行的

放大应该跟驱动能力有关。输入信号太弱,实现不了最后功率放大的目标,正如一颗小苗不能承受参天大树之重

网友F:
放大要靠三极管,单个三极管放大能力(开环增益 A)是有限的。
而三极管存在非线性和漂移,要减小非线性和漂移:加负反馈(闭环工作)。
反馈越狠(反馈深度 F 越大),非线性和漂移越小,但放大倍数(闭环增益 G)也就越小。
G=A÷F,A 一定,F 越大,G 越小。
所以单级放大器(包括运放内部的单级放大器)的 G 都是有限的。有时还要用跟随器(G≈1)

网友G:
呵呵 这个问题问得不错!

网友H:
运放内部也是多级的...
常规运放电路100dB增益需要两级,然后一个单位增益的功率输出级
单级增益受限于晶体管的输出电阻,普通电路在每级40~50dB左右
通过特殊电路结构可以提高单级增益到80~100dB,但是会带来很多额外的负面效应,普遍是输出动态范围小,还是要添加后继的增益级来达到输出动态范围

网友I:
1级的倍数不够,才……

网友A:
放大要靠三极管,单个三极管放大能力(开环增益 A)是有限的。
而三极管存在非线性和漂移,要减小非线性和漂移:加负反馈(闭环工作)。
反馈越狠(反馈深度 F 越大),非线性和漂移越小,但放大倍数(闭环增益 G) ...
引用 网友F:

在深度负反馈下,闭环增益 G=1/F。

反馈深度越大,闭环增益就要越小;闭环增益越大,G=A/1+AF,性能就和A的关系越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