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移位错误

楼主(2009-12-04):
OS是UCOS,CPU是ARM7.有这样的几句话。
for(i=0;i<200;i++)
     a=a[i+2];
移位后的结果是数组a中的前半部分数据时对的,从158位开始就乱了。如果该成下面的形式就对了,问题在哪里,谢谢。

for(i=0;i<200;i++)
{

    a=a[i+2];
    for(j=0;j<15000;j++);
}

楼主:
打错了。
1.  for(i=0;i<200;i++)
     a[i]=a[i+2];

2.  for(i=0;i<200;i++)
{

    a[i]=a[i+2];
    for(j=0;j<15000;j++);//延时
}

网友A:
你的数组a是怎么定义的,会不会溢出

楼主:
数组a的大小为256,不会溢出的。

网友B(2010-02-09):
把数组移位前和移位后都打印出来看,是不是在移位前就发生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