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充电电路上电池两端的圆圈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9-12-04):
如图

网友A:
接线端子,接线柱。

楼主:
哦  那他是用来向外供电时提供接线的地方的吗

楼主:
看了下百度百科  感觉怎么跟跳线差不多啊

接线端子的定义:接线端子是为了方便导线的连接而应用的,它其实就是一段封在绝缘塑料里面的金属片,两端都有孔可以插入导线,有螺丝用于紧固或者松开,比如两根导线,有时需要连接,有时又需要断开,这事就可以用端子把它们连接起来,并且可以随时断开,而不必把它们焊接起来或者缠绕在一起,很方便快捷。而且适合大量的导线互联,在电力行业就有专门的端子排,端子箱,上面全是接线端子,单层的、双层的,电流的,电压的,普通的,可断的等等。一定的压接面积是为了保证可靠接触,以及保证能通过足够的电流。

网友B:
或者理解为:快速插头

楼主:
想起来了,是不是就是充电器上卡电池的那个?  正极一个铁片  负极一个弹簧?

网友C:
就是任何的方便连接的端子,包括但不限于接线柱、线头、电池座、接触弹片等等等等。。。

网友D:
接线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