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PC2478咋这么爱坏?

楼主(2009-12-04):
一周内坏了两片,不断的下程序,也不能这么快呀?突然间就会电源和地短路,不能用了。

网友A:
可能电路有问题。
典型的问题是使用了DC/DC电路,设计不当,导致上电时尖峰达到电源电压……
还有冬天空气干燥,人身上的静电极强……

网友B:
2478 的技术群54020340

网友C:
DC-DC不是有现成的吗?

网友D(2010-07-1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12v供电,稳压5v,稳压3。3v。
刚开始用12v供电,没问题,正常工作。运行一周也没问题。过了几天,用12v开关电源供电,刚上电,听到啪的一响,lpc2478就短路了,3.3和地通了。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E:
这么恐怖?!

网友F:
用了一年多,没坏一片,估计是短路了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