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电容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9-12-04):
(无正文)

网友A:
瓷介电容即可,但要选择高温度稳定型的,如X7R、X5R等。

网友A:
NPO的容量通常做不到那么大。

网友B:
0.01uF 可用高频陶瓷或瓷片电容

网友C:
0805的mlcc,np0可以做到10nf

网友D(2010-05-19):
MLCC叠层电容不错,插脚用瓷介电容啊!!!

网友E:
npo的最好了!但是相对X7R X5R MLCC 要贵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