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10仿真串联谐振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12-04):
如图,电源的频率是 2227kHz,正负10V,仿真时出现奇怪现象,振幅周期性地变化,电感上的正弦电压最大P-P接近40kV,而最小时只有十几伏,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从图中可看不出幅度“周期性地变化”,只能看到逐渐增加。

网友B:
要给起始条件的。

楼主:
先谢谢回复啦!
maychang 大侠:
因示波器存储深度有限,增加到这个程度,已经出现些减小的趋势了,可以想像一下,跟左边是基本对称的,
chunyang 大侠:
起始条件怎么给?能详细说一两句吗?

网友A:
这个问题要说清楚还真比较难。
简单地说,经过足够长时间电路达到稳态后,其输出信号的频率必是信号源的频率,而暂态(输入冲击信号)时电路输出信号的频率却是LC回路的固有频率。
你这个仿真电路,信号源频率不可能恰等于LC回路的固有频率(数值计算总有点误差),两个频率稍有差别。但你的电路中又没有电阻,故暂态分量衰减很慢(理论上没有衰减)。稳态分量和暂态分量两个频率相差很少,叠加的结果就是这样。其中忽大忽小的频率就是两个频率的差。
信号源初始角度为某值的特殊情况下,没有暂态分量,也就没有这种现像,这就是chunyang所说的起始条件。该起始条件计算比较麻烦,也没有实际意义。
仿真时,应该按照实际情况在电路中串联一个小电阻构成RLC串联。由于有电阻存在,暂态分量将比较快地衰减,衰减后就只剩稳态分量了。楼主不妨加个电阻(从小到大)再仿真看看。当然,加电阻后示波器上读到的幅度就没有那么大了。电阻越大,谐振越不明显,这正是所谓Q值的含义。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好、很详细。

网友A:
也就剩这些电路基础可以说说了。

楼主:
谢谢上面的大侠,学习了。。

网友C:
LZ

你那里的Multisim 10的 **方法 麻烦传上来吧,我很想要,谢谢

谢谢

网友D:
Multisim 10  随便搜个注册机吧,小杜

网友:
弄了个绿色版本 面安装的
凑合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