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奇怪的用法,怎么能讲的通?

楼主(2009-12-04):
file:///c:/kkg.jpg 电路确实正确,他怎么负载接在G?怎么分析?为什么能实现?

网友A:
负载电流不大时,这样接确实也能工作,只不过所有负载电流均流过门极。只要负载电流不超过门极电流允许值就不会烧毁。

网友B:
电路是错的,估计是测绘时搞错的,这么用可控硅还不如不用。

网友A:
很可能是TO-220晶闸管两边的两条腿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