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赐教(10MHz的正弦波如何整成方波)

楼主(2009-12-04):
菜鸟头回发帖请教:由于种种原因,手头上只有三极管 电阻 电容 如何设计一个电路将10MHz的正弦波整成方波 占空比无特殊要求(4到5Vpp) 谢谢高人指教 小弟在这拜谢了

网友A:
三极管搭成放大电路,只要增益够高,输出就是方波。
更好一些的方法,是两支三极管构成施密特电路。
10MHz这个频率比较高,三极管集电极电阻不能太大。三极管最好用频率特性好些的。

网友B:
整形的话用共基单管就可以的实现。
那个双管施密特我费了大劲才整到100KHz左右,10M想都不要想

楼主:
还是不懂!:Q

楼主:
共基单管 咋整?

网友C:
共基的高频特性好,输出最好再加个图腾柱,上下沿就会很陡了

网友A:
3楼:
双管施密特频率特性不好,是由于两个管子饱和太深所致。这在电路设计时就要特别注意,选择元件参数时不能让管子饱和太深,同时又必须能进入饱和。当然,这需要比较高的设计技巧。

楼主:
那共基电路怎么搭呢?

网友D:
3楼:
双管施密特频率特性不好,是由于两个管子饱和太深所致。这在电路设计时就要特别注意,选择元件参数时不能让管子饱和太深,同时又必须能进入饱和。当然,这需要比较高的设计技巧。 ...
引用 网友A:

向来对maychang佩服

网友E:
我想,有个简单的方法:将方波输入到MCU振荡器的CLKin引脚就可以从CLKout引脚得到“方波”了。

没有占空比要求是很容易的:用一个带有施密特特性的与非门(反相)或者缓冲器(同相)就OK。

网友E:
当然,你要注意器件的带宽问题

网友F:
2SC3355直接共基放大器搞定,负载电阻自己按摆幅算一下,保证这个摆幅下管子的电流一直足够支持带宽就可以了,容性负载在这里不是大问题

网友C:
单端式输出,信号的上升沿肯定是相当差的,对于10M的负载,1K的Rc,10pF的极间电容,5pF的布线电容,上升沿的时间常数是15nS,而要付合数字电路规范,达到幅值的90%的话,需要3倍的时间,也就是说,50nS的“高电平”输出,实际上全部是按RC充电曲线来上升,得不到一个稳定的值,这波形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