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 32.768K晶振为什么不起振

楼主(2009-12-04):
做了好几个版本,RTC都可以用,可最终版本却不行?

程序如下: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BKP_DeInit();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RCC_RTCCLKCmd(ENABLE);
  RTC_WaitForSynchro();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Prescaler(32767);
  RTC_WaitForLastTask();

程序运行到: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说明晶振就没有起振。
上两版本用STM32VBT6和STM32RET6芯片没有问题。

现在用STM32VET6,晶振不起振。
是不是这个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A:
要用高级的晶振,有人专门有讨论

网友B(2016-07-14):
不起振,是因为你没用配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