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EASYARM2131开发套件问题

楼主(2009-12-04):
我想买个EASYARM2131的开发板子,但是我用的是笔记本电脑,没有并口,所以得加个JLINK。我想问下,是不是只要一个JLINK就可以替代JTAG了,下载程序及调试都不需要原先的JTAG了??我想确认一下,谢谢!

网友:
建议你买个2收台机学ARM没并口很麻烦的,本身调试起来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过再考虑J-LINK的问题哪就比较麻烦了。。。
顺便说以句,你想省钱的话可以买个便宜点的开发板,周工个这个EASYARM做的确实不错,但价格嘛。。。
你可以买个芯片一样的开发板有的200块都不到~

楼主:
什么事芯片一样的开发板子,能具体点吗

网友:
周工的《深入浅出ARM7》使针对213X和214X芯片来写的,你可以买这个系列芯片的板子来玩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弄懂原理图~周工的这个板子说实话价格是有点高了,但是他卖的实际上是资料!而这些资料全是他们的这本《深入浅出ARM7》的,因此你只要买这本书就够了(内附光盘)。板子你可以买个便宜点的,这样能省上至少200元的样子~不过我想你要学的话多花这点钱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