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晕的,麻烦大家教些经验给我

楼主(2009-12-04):
花了几百块钱做了给 东西,PCB也做了,今天同事拿我做的东西到工厂去测试,

发现  数字地之间有几个毫伏的电位差,

请问一下  数字地存在电位差应该怎么样解决啊

谢谢

网友A:
关键是PCB的设计,地回路要足够的宽,特别是电流较大的区域,再有就是地回路的走线,平面型接地最佳,次之为树形走线,尽量不要用蛇形走线,去耦则是必需的,且要尽量靠近相关元件。

网友B:
"数字地之间有几个毫伏的电位差"无所谓的。

实在不放心的话,那就粗铜线伺候咯~

楼主:
那我  把地线上面的  油墨用砂纸打掉,涂点焊锡

网友C:
用刀片刮吧,砂纸容易擦到其他线,细一点的还可能擦断了

网友D:
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哈

网友E:
童鞋,你拿什么仪器测试的?怎么测试的?能告诉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