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温度测量档开路也可以显示环境温度?

楼主(2009-12-04):
说明书上温度测量栏这样写的:
当输入端开路时,操作环境高于18摄氏度低于28摄氏度时显示环境温度,低于18摄氏度高于28摄氏度时显示只供参考。

另,说明书上介绍说配的是TP01热电偶!

在18-28度范围内不要热电偶也可以测环境温度,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插座本身就是热电偶,两种不同金属相接触就构成热电偶。

网友B:
LS的解释是错误的。
热电偶测量电路内部有温度补偿,当输入短路或者开路时,测量的就是补偿电路的温度。
当然,有些仪表在开路时,内部有开路保护,显示最高温度。
仪表测量的温度就是补偿温度和输入电压的函数。输入为0,自然就是补偿电路的温度。
补偿电路就是室温补偿。
热电偶测量需要冷端是0度的。否则需要补偿。

网友C:
不是热电偶原理,而是万用表内部有测温电路,比如NTC或者集成温度传感器

网友:
热电偶测温需要冷端补偿的,万用表内部一般是采用一个4148之类的二极管来测量冷端温度。

楼主:
谢谢谢谢啊。。。就是胜利的9805A+
http://www.china-victor.com/cn/search.aspx?SearchKey=9805

产品型号:VC9805A+
                    产品名称:数字万用表VC9805A+
                    产品价格:¥270
                  产品类别:数字多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