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读表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9-12-04):
就是基于图像分析吗?

网友A:
无线电收发

霍尼韦尔OneWireless无线读表器

楼主:
谢t叔
不是这个意思,它读取那种指针表读数的原理是什么
介绍上说,可以丝毫不影响现有的系统,直接放在上面就可以读数,读完后后通过无线发出,

就是怎么实现读表的,感觉会用到图像分析吗?似乎。。。

网友B:
如果读的是普通表,那么只能用图像识别的方法来实现,但这仍然要求被读表刻度和数字的印刷符合一定的规范才行。

网友C:
收回我说过的话,原来这个是用于对原有模拟仪表系统进行无线改造的,实现数据监控管理。

网友D:
是新鲜哦
如果表的面玻脏了怎么办?

网友E:
笨,脏了就找块抹布擦干净咯~

网友A:
    用图象分析当然可行,但价格不菲,还有其他简单办法吗?哈哈,大家有兴趣讨论一下吗?
    我想了个成本较低的办法,用小马达减速后带动一个转盘旋转,转盘上沿半径方向装两组反射式红外探头,当两组探头同时收到信号时,被认为是到了指针位置.(当然还需作些扣除针宽度的修正,零位标定等) 马达可用步进电机或直流马达齿轮减速加编码盘,来获取被测指针位置的转角. 哈哈,专利哦!

问题是红外探头碰到被测表面玻璃会失效,用可见光LED发射管是否可行,俺没试过.
方法2: 红外探头改成霍尔探头,布置方位不变,但要是被测指针是塑料的或铝的,这招就漏气了.

网友D:
估计脏了会影响读数吧?

另有一个问题是反光问题。应该是有干扰甚至成阻止势的。

网友F:
很有可能是光敏管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回帖啊,开始就是怀疑是不是真的用图像识别的方式,
这种大公司搞出来的东西不少都是成本低而可靠,而且还会让用户觉得很先进。。。

还有没可能有其它的方法呢?

手里只有这个东西的简要介绍,没有具体的资料,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它很可能还是低功耗的,看这个照片似乎没有外接供电接口,如果真是用电池的,那么很可能就不是图像识别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