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移植linux时启动时的错误信息,怎么处理

楼主(2009-12-0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oot-NFS: No NFS server available, giving up.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via NFS, trying floppy.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mtdblock2" or unknown-block(2,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2,0)

这是我移植linux后的启动信息,不能加载根文件,请问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A:
没有指定当然报错了~~~

网友B:
找不到根文件系统吧

楼主:
事情搞定了,因为没有选择MTD partitioning support这个选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