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PLAB会自动AD转换吗

楼主(2009-12-04):
用MPLAB进行A/D转换程序编译时,A/D转换器会自动完成转换么?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MPLAB有这功能吗?奇怪

网友C:
MPLAB功能这么多啊,看来我学的是皮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问有没有这功能,:L

网友D:
应该是问用MPLAB编译A/D程序时,能否转换吧?
软件仿真时不能的,硬件应该可以。

网友A:
终于来了个知道的,:lol

楼主:
应该是问用MPLAB编译A/D程序时,能否转换吧?
软件仿真时不能的,硬件应该可以。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