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控制逆变电源模块外包

楼主(2009-12-04):
大家好,
       我公司(北京的)想外包一个电源模块,需求见附近,大家帮看一下多少钱外包合适,还有哪位高手是做此方面,有时间可联系。

版主, 不知道能不能发此贴, 不能的话,可以在哪里发!谢谢!

数字控制逆变电源模块技术要求

n
输入电压范围:DC 15V40V

n
输出电压:可选输出交流方波或正弦波,方波幅值±50V±350V(峰峰值100V700V),正弦波RMS 50V350V(峰峰值141V990V),频率为0.110Hz,频率调整步长0.1Hz,正弦波总谐波失真<1%,输出电压类型、频率、幅值以及输出开启和关断均通过通信接口由软件命令控制,要求调整过程输出过冲小于5%,响应时间<25ms0.5A负载下)

n
输出电压偏差:<±0.5

n
输出电压漂移:<0.1%1分钟

n
输出电流:00.5A RMS,允许空载

n
过流保护值:0.8A1A,可长期短路,可自动恢复,恢复时间小于2秒即可,保护方式采用间歇式(打嗝式)或其它更省电的方式,不能采用限流式这类耗电的方式

n
上电启动时间:<1

n
冷起动电流:(协商确定)

n
输入输出隔离电压:AC 1500V 1分钟不击穿

n
使用环境温度:-1050℃ (0.5A负载电流)

n
转换效率:>80 (输出功率25W以上时)

n
纹波及尖峰幅值:<0.1% (0.01A0.5A负载电流)

n
散热方式:空气自然对流冷却,无风扇

n
抗输入电压的瞬态扰动:(协商确定)

n
抗负载的瞬态扰动(突加或突减负载(协商确定)

n
通信接口为TTL电平UART接口,必须与输入、输出回路隔离,要求AC 1500V 1分钟不击穿

n
设计时注意考虑电磁兼容性,采取必要措施,按照通过EMC测试标准设计

楼主:
版主,帮我把这移到 创业|外包|承接, 我刚才已经发了错了一次 20分没了,在删一次,没有分再能发贴了。
谢谢!

网友A:
你的输出电压精度需要修正: +/- 0.5%  + 2V

不然, 50V*0.005=0.25V, 对于直流倒还没啥,对于交流嘛,除非你花100W

楼主:
交流没有这么高,差不多就行了,直流精度要高些!

楼主:
还有谢谢 PowerAnts 版主帮移帖。
网站是不是有BU?一刷新,每个版的版主的信息就出来了! 不知到是不是故意的。

网友A:
不是俺移的,这个你得谢Maychang版主,本站的长老。

0.1~10Hz, 负载是什么?

楼主:
负载可以当作是固定的电阻,没有波动! 工作电流一般300-500毫安,防大的电流就行了!

网友B:
最大输出350W,不能用风扇,这个条件限制了体积不会太小。

网友A:
按楼主的要求,350W 输出效率80%, 则发热量有87.5W, 自冷的话,需要3公斤的散热器。还得挂在屁股外面,很难看。
弄好点,做到方波做到95%, 正弦做到92%, 则发热量要小许多。
Maychang就在北京,你可以包给他做,三个月时间估计够了。

楼主:
最大负载100W,没有350W那么大,用不到风扇的,而且不是连续运转的,30分钟就停机了

楼主:
输出效率可以低一些没关系,当然越高越好了!

网友C:
高手呀,哈哈,我学习

楼主:
结贴了,今天找到承包方公司了,月底交货,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帮助,尤其是PowerAnts,Maychang等.

网友A:
不必客气,俺只不过是指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很佩服你找的这家公司的,25天时间,相当牛

楼主:
技术确实有很多难点,只是我比较幸运,这家公司有现成的产品,只是改动一下而已。要从头做,我也知道肯定来不及的。

楼主:
好的,以后会有不同的电源方面模块开发的! 以及ARM11的定制(明年了);
留给联系方式:chris.yue.vista:hug: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