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楼主(2009-12-04):
我老家有一卫星接收天线(大锅),但当地有人弄个**干扰,接收到电视上就变成很卡很花的图像,请问如何才能滤掉干扰呢

网友A:
不会是干扰所致,卫星电视使用的都是微波频段,该频段的电磁波呈直线传播,要干扰的话,必需将干扰源悬置在接收天线上方,这理论上虽然可行,但操作的难度极大,不会有人这么傻。之所以图像很花是信噪比太差的缘故,接收天线本身的故障、是否准确对准卫星、极化方式是否正确、信号馈线是否接触不良、接收机是否有故障等都会影响到正常收看,好好检查吧,不要乱怀疑。

楼主:
我说的是普遍现象,我们那个村子都是这种现象

网友A:
只有一种情况:卫星电视节目是收费的就会在信号中人为加入干扰,这种干扰比外部干扰(即使有的话)的影响要大得多,很容易鉴别,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无法收看,数字加密信号在不使用专用IC卡时甚至根本无法接收解码,如是这种情况,花钱买卡吧,或者仅收看免费节目。至于你说的“普遍现象”,如非涉及收费频道还是不要乱怀疑,谁没事会针对一个村子花大力气专门施放干扰?

网友B:
呵呵,春阳正解。

LZ还是先去找到真正的原因吧:)

网友C:
我老家也有这种情况。是有线电视站发了干扰信号,让别人装锅的收的台大大减少。逼迫别人接有线电视。我试验过,在干扰信号来的方向加一个障碍,比如砌一堵墙(要比锅高一点),可以消除干扰。没骗你,偶亲自试验的。

网友A:
卫星天线是定向的,有线电视台即使施加干扰,只要卫星天线的高度足够且不朝向干扰源就不会有问题,而施放干扰用定向天线的话,只能干扰特定位置的接收天线,用全向天线的话,需要巨大的辐射功率吃力不讨好,即使是这种干扰,换用强指向的抛物面天线,半米的就可以,干扰轻松阻绝。

网友A:
补充一点,当地人为地面施放干扰的话,只有廉价平板型天线才会受到影响,抛物面天线根本不必担心。

网友B:
锅子的指向性很强的,不然也就收不到那么远的卫星,
所以只要稍微偏一点点来的信号就会急剧衰减的。

电视台可能会用很强很强的信号来干扰,但很容易人工消除的。

网友D:
俺不同意春阳的意见,卫星接收机的高指向性,来源于抛物天线,但是天线的馈源的极化方向图却不是十分的好,旁瓣扔然有作用,而且几乎所有的天线都不是竖直的,都有一个倾角。馈源都是高于抛物天线的,来自水平方向的微波干拢,可以直接在被馈源接收。

解决的办法:在馈源的四周,用铁皮或铁网弄一个大围巾,把来自水平方向的干扰给屏蔽掉。

网友A:
馈源旁瓣是有影响,特别是下乡的廉价货,但要受到严重干扰需要用指向型天线施放干扰信号,但指向型天线的覆盖面有限,如此施放干扰是否能起到大面积的作用尚且是个问题,单是天线的目标就太明显了,来个行家一看便知,捅到媒体上够当地相关官员“喝一壶”的了,而采用全向天线施放干扰的投入产出比太低,所以优先怀疑的不是刻意干扰而是频道收费、天线指向不良等,只有原本好好的接收系统突然(必需是“突然”不能是“逐渐”)大面积受扰才可判定。另外,天线对星是个具有一定技术性的活,不是谁都可以轻易搞定,现在卫星的发射功率大,廉价小天线随便对对也能用,信噪比却不见得能做到最佳,一旦来场大风或是降雪在天线上,接收质量明显下降也属正常,这个因素不能忽视,判定要有依据。当然,即使是受扰,对抗办法如10楼所言也很容易解决,换用更高增益的天线提高信噪比也同样可以解决。

网友D:
俺今天面对的对手太强,俺得小心应敌,哈。

为了弄出个究竟,俺作了下面的一个推算:

首先,卫视应该是同步卫星,悬挂在我们头顶35700公里高的地方,Ku波段行波管最大功率200W,C波段啊大只有55W的,那么发射功率大至跟功率管相当。目前星载定向天线增益为最大为40dB,那么相当于是功率“增加”了1W倍,相当于在那个位置上放了一个2000万W的全向发射机。35700公里半径的球面表面积约为1.6*10^16平方米,在地面一平方米接受的辐射功率为0.000125uW。(电离层率减1dB就不管它了)
接下来,我们在距目标3.57公里外,放一个全向的干扰源,它要在目标处达到同样的辐射量,需要0.02W功率。而为了达到同频压制的效果,只需要0.005W。

再有,3米直径的在面接收天线,增益也差不为是40dB,馈源的旁瓣响应电平为-13dB, 干扰源功率需要提高53dB,才能有效压制卫星的信号。53dB是20万倍,即干扰源功率需要1000W。

结论:上面是在干扰源来自馈源中线相切的正方向,实际上会部份落入主瓣的范围,信号会增加几dB,那么300左右W的发射功率,便有明显作用了,如果压制范围从3.57公里半径缩小到1公里半径,则只需要30W。

在地面弄这么大一个Ku/C波段的发射机,无疑为范天下之大为讳。但是如果因为卫视影响了某些单位的利益,也很难说他们不这样行事,毕竟这是在中国,很多的潜规则。

如果在方圆两公里的十W人口小镇边上,找一个有利地形,搞这么一套发射设备,配合定向天线,疯狂扫射,只需要10W的功率,便可以让大部份用户乖乖就范,排队缴钱。

网友D:
而如果大部份用户是一米的小天线的话,增益至少要下降10dB,那么干扰源的输出电功率可以降到1W,这种情况就更容易实现了。

俺不是这个专业的,这样“推算”不知道对不对,只是感觉按辐射能去算,比较简单。请春阳“批改”作业

网友A:
Powerants算的很仔细,加分鼓励!不过也有些小问题:卫星星载天线的覆盖区域不大,不能简单用半径法计算场强,而且因为地面曲率的关系,不同地区的信号场强不同,当然,这是小问题。从通常的技术角度讲,干扰源的发射功率不会大,最多W级,否则很可能导致更多、更大的问题,干扰天线也不会很大,官儿们在面上做事太过不会是普遍现象,而且还有部门利益之争的大背景。卫星电视在农村推广是国家一级的行政指令性计划,至少表面上地方只有配合的份,暗地唱反调也不敢太公开,只是偏远农村懂行的人很少会去那,去的也基本上是当地利益集团内部的,所以不能排除他们有意施放干扰,只是从各方面分析,这个干扰不会太强,甚至可能故意在转播设备的EMC方面制造人为“漏洞”,一方面可以降低设备造价,另外也可以当作干扰源泄放,出了问题还有的遮掩,当然这只是猜测,公开的场合不好讲的太明,也没有证据不是么。
另外还有个地理因素要考虑,中国地处北半球,所有的卫星天线均指向南方天空,纬度越低的地方仰角越大,干扰源要有效压制卫星信号就越需要高架,如果村子南边近处没有高山,这个干扰源就不好安放,塔装的成本过高,应该不会采用,电线杆、农村楼房等又太矮,覆盖面积十分有限,有意为之的效果将大打折扣,所以地理因素必需考虑。
至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只有楼主自己回去看了、分析了才好最终决断,这方面如有技术疑问可以提供一些支持,虽然我在高中时玩过一点苏联714卫星接收,但基本上在现代卫星电视方面没有什么实际经验,只是从一般原则出发谈谈大致观点而已。

网友E:
围观一下。虽然俺是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