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如何在Realview MDK中添加自己的编程Flash算法?

楼主(2009-12-05):
在Realview MDK集成了大量的Flash算法供用户使用,如果碰到里面没有的Flash怎么办?如何添加自己的编程Flash算法?

网友A:
不是很清楚,帮顶吧

网友B:
定义Flash算法
     利用µVision可以定义其它的Flash编程算法.例如定义一个通过器件XC16x的总线连接片外Flash ROM的算法.

定义一个新的Flash编程算法
     可以通过如下步骤配置一个新的Flash编程算法:

在..\ARM\Flash下新建一个空的子文件夹.
将已存在的某个Flash算法(如 ..\ARM\Flash\LPC_IAP_256)的内容拷贝到这个新文件中,并将此算法作为新算法的模板.
重命名工程文件LPC_IAP_256.UV2以表示新的Flash ROM设备名,如29F400.UV2并用µVision IDE将其打开.
在对话框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Output 中将所有的输出文件名(如 LPC_IAP_256)替换为新的设备名.
编辑FlashPrg.C文件并为EraseChip, EraseBlock及ProgramBlock定义函数代码.在函数Init和UnInit中编写算法所需的initializations和de-initialization代码.
在文件FlashDev.C中的struct FlashDevice中定义设备参数.
编译新的Flash编程算法.扩展名为*.FLX的输出文件包含新的编程算法.使用Configure Flash Download 中的Add按钮可将此编程算法文件添加到目标应用中的µVision工程中.
测试一个新的Flash编程算法
      在文件夹..\ARM\Flash\LPC_IAP_256\Test 下包含一个工程,它可以测试一个新的Flash编程算法.

注意:

在这点上,新的Flash编程算法的生成需要ARM ADS开发工具.使用GNU工具链不可能生成自己的Flash编程算法,然而,可以使用已存在的Flash编程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