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用过NJU39610+NJM3771 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09-12-05):
我用这两个芯片驱动电机
电机轻微的左右震荡,就是不转?
什么原因呢,哪位高手能说一下?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NJU39610端口定义

#define DA_PORT P2
sbit DA_WR=P3^6;        //NJU39610数据写入端;
sbit DA_A1=P3^5;
sbit DA_A0=P3^4;
sbit DA_CS=P3^3;

//全局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data  xf_step;
unsigned char xdata xf32_sin[30]={0,12,24,31,43,54,65,76,85,
                                  94,102,109,115,120,124,126,
                                  124,120,115,109,102,94,
                                  85,76,65,54,43,31,24,12
                                 };
unsigned char xdata xf32_cos[30]={126,124,120,115,109,102,94,
                                  85,76,65,54,43,31,24,12,0,
                                                                  12,24,31,43,54,65,76,85,
                                  94,102,109,115,120,124,
                                 };

void del(uint v)
{
  while(v!=0)v--;
}
void main(void)
{
    DA_CS=1;
    xf_step=0;
   while(1)
  {

       DA_A1=0;
       DA_A0=0;                         //选DA通道0;
       DA_CS=0;
       DA_PORT=xf32_sin[xf_step]|0x80;
       DA_WR=0;                         //DA数据写入;
       del(10);
       DA_WR=1;

           DA_CS=1;
       DA_A1=0;
       DA_A0=1;
       DA_CS=0;
       DA_PORT=xf32_cos[xf_step]|0x80;
       DA_WR=0;
       del(10);
       DA_WR=1;
       del(10);
           DA_CS=1;
       del(400);

   xf_step++;
   if(xf_step>=64) xf_step=0;
  }
}

楼主:
这是程序
目前只要能转起来就行了.谢谢

网友A:
电机的相序接错了,或者缺相。

楼主:
没错啊,电机是一排六根线,
1 接MA1
3 接MB1
4接MA2
5接MB2

楼主:
是6接MB2

楼主:
2,5 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