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74HC164的输出电流

楼主(2009-12-05):
其实已经看过了chunyang老师前面提过的灌电流和拉电流的帖子,明白了一点,但是这里我有点疑问,这里提出的拉电流output source current,是不是指74HC164全部输出高电平时所有A~H管脚都可以输出25mA呢?(当然电源什么的符合要求+5V)如果是,可是Icc(我的理解是无噪声电源输入电流)只有50mA啊,如何提供25*8=200mA的输出电流呢?可能是我的理解有问题,不是很明白,请教~

网友A:
所以设计电路是就要综合考虑,而不要只看一个参数,同时输出的话就不要全用满

网友B:
任意单独管脚可以最大输出25mA,但因IC内部线宽的问题,不能满足所有管脚同时输出25mA,最大电流和为50mA,这时只准许2路25mA同时输出,否则IC无法满足手册中载明的参数甚至会烧毁。

网友C:
可以这样理解,在内部结构上存在公共的瓶颈:各管脚电流要流过一段公共的线路,这段线路只能承受50mA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D(2014-12-08):
引用 网友B:
任意单独管脚可以最大输出25mA,但因IC内部线宽的问题,不能满足所有管脚同时输出25mA,最大电流和为50mA, ...

版主解释的很到位呀~